楼主(2010-06-25):
我单位有一厂站,在一次检修中发现,在一组三相空开的下口,出现了对地电压,这时,空开是关着的,而且它的上级空开也是关着的,我觉得很怪,于是又测了一下它对零线的电压,这时,竟是没有电压了,些时,我方知道这个电压其实是零线对地的电压,零线对地有几伏的电压是很常见的,可以这里的对地电压竟高过20伏,怪的很。由于没有地线,我是一笔搭零线,一笔握在手中,或搭在设备外壳上测出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为舒适零线对地有这么高的电压呢

网友A:
接地没接好吧

网友B:
接触不良
连接导体电阻太大

网友C:
使用的负载设备可能有断路。

网友D:
四楼说得对,另外看看你那个系统中三相电流的平衡度.

网友E:
你的这个问题外人是很难给你做出正确答案的。因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比如:你的负载情况如何?三相平衡程度如何?离变压器多远?零线多粗,接触好不好?接地情况如何?
还是就近找个师傅现场帮你查一下吧。

网友F:
接地不好

网友G:
系统中三相电流的不平衡.检查相线负荷平衡!!!

楼主:
呵呵,我到哪里去找高明的电工啊,哪可是乡下啊,那里的所谓电工只会安装个建筑上的水电。电路中工作的只有两台电脑,用的专用变压器。不可能这点负荷就造成了不平衡,零线那么高的电压,我想最有可能的就是变压器的接地不好了,或变压器的特性不好,哎,这种事真是不好说的清呀。

网友H:
3相负载都关掉,零线都相通,则可能存在零线对地电压。

网友I:
你还是先到供电变压器那去看看变压器壳体的接地情况吧,再看看零线与地线的接触情况。

网友J:
除前所述,零线对地有电压是三相中有一相存在接地情况

网友K:
我曾经遇到过 电压还要高 还要麻手 结果是配电房输出有一相给大地间接相连 每个配电地线都带电

网友L:
三相不平衡就会这样
但20v有点大了,几V就很正常的

网友M:
先检查接地电阻,再检查电源的三相平衡问题

网友N:
依我看是三相负载有一相接地,而且变压器接地不好,存在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O:
请问你使用的什么样的负载?这种现象我以前在国企中遇到过!

网友P:
变压器的中性线也就是零线是接地的吗?如果不接地,零线对地有电压就很正常了!

网友Q:
应该是本柜中的零线或地线接地不良或者断路,因负载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在零线或地线上产生电压降。最多如果三相电流相差太大,产生的电压将达到100V以上,在设备运行中接触设备外壳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R:
离变压器较远吧或者变压器的接地电阻太大我碰到过在农村有100多伏

网友S: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问题外人是很难给你做出正确答案的。因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比如:你的负载情况如何?三相平衡程度如何?离变压器多远?零线多粗,接触好不好?接地情况如何?
还是就近找个师傅现场帮你查一下吧。
同意此观点,变压器、和接触不好、接地情况一般要在10欧以下,最好是4欧

网友T:
这要看你的设备是什么了,要是是电缆的话,20V是非常正常的事了,还有就是设备上线路的长短的问题了

网友U:
把电脑拔了就不漏电了,一般情况下电脑是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