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5):
150KW的压缩机,想用星三角起动,不知道行不行呢?
刚才在网上看到有电机软启动器,不知道怎么样呢,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
用星三角起动,可以呀,

网友B:
软启动 变频启动.都行.

楼主:
前面没有说清楚,这是船上用的设备。150KW的电机星三角起动也会对船上发电站的变压器造成挺大的冲击吧?其实我也不大清楚,只是网上看到这么说。

网友C:
当然,最好的启动方法还是用变频器,能将启动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以内。无冲击。

网友D:
船上应该是发电机供电吧?怎么有变压器?发电机容量是多少?

网友E:
还是改数控 用变频器的比较好

网友F:
还是使用变频比较好点,你船上使用,不知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G:
根据经验,船用电源用柴油发电机,总开关有欠压脱扣装置。如果电机起动电流大将瞬间使电压降低,有可能使欠压装置动作使开关跳闸。只要电机绕组是角型接法,用星三角起动可以,但电源需用铜排连接控制柜太大,150KW还是用软启动最好,用变频器大才小用。至于变压器是给照明用。

网友H:
用星三角可以,我们公司250KW的都是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I:
还是用变频器的好,对电网冲击很小,启动电流小,速度方便可调,还能得到节能的效果。怎么能叫大材小用呢。

网友J:
变频器比软起贵很多。。。。。

网友K:
用自耦补偿器起动。

楼主:
船上柴油发电机发出来的电是690V的,然后用690/450V的变压器,容量2000KVA,我们公司的设备就是用那个变压器的电,这样的容量可以吗?

网友L:
如果用变频器投资大 我们做事情最好能够想想成本

楼主:
嗯,用变频器成本的确高,不知道启动150KW电机的软启动器贵不贵?

网友M:
星三角起动,没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