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6-25):
我在RSview works中建立个仿真,左限位和右限位,车在之间运动,怎么去建立限位与车的关系,也就是说,怎么让车在模拟的时候触动限位器呢?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
回RAView32 仿真问题
第一次回帖,还不太熟悉这个论坛,请见谅,RSView32 关于限位对应小车的问题,需要把小车移动轨迹的标签(模拟量)对应到滑块相应的位置就好。至于如何触动限位,以及触动后如何动作,需要用程序编写。

网友B(2010-08-12):
首先画面仿真需要将程序下载到模拟器中,需要将程序编好,然后画面来调用程序中的点名,希望你还要说详细一些,关于画面仿真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回答!

网友C(2010-10-09):
两个限位间运动还不简单啊,
应该有这样的专门模块的,
在程序里只需要定义两个位移标签、一个变量标签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