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5):
美国oak弯头机电气故障维修:前进,后退,弯头不到位,切割机刀头无动作请教各位师傅如何检修告诉步骤谢谢。

网友A:
没见过该设备,帮顶一下。

先观察、检查,判断不到位的原因。

网友B:
天下的机器太多,名字也太多。
如果有故障无法自己解决,那你要说一下机器大概是什么样子,做什么用,用什么方式控制等。否则别人怎么帮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