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系统时间

楼主(2010-06-26):
一:
用一个变量表示可以用全局脚本,定时触发1s。now为内部变量,类型为文本变量8位字符集。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pragma option(mbcs)
char sznow[20];
systemtime systime;
getsystemtime(&systime);
sprintf(sznow,%d-%d-%d %d:%d:%d,systime.wyear,systime.wmonth,systime.wday,systime.whour,systime.wminute,systime.wsecond);
 settagchar(now,sznow);
return 0;
}
二:
再vbs脚本中定义一个变量time
time=now
time中就是系统时间
三:
在wincc中新建立一个连接,为system infor,这里面就是关于系统时间的。你可以建立变量连接的。
四:
直接用时间同步来实现,即读取plc的时间在画面中显示即可;
过程如下:周期调用sfc1,以定时读取cpu的系统时钟,将系统时钟存放在db块中。

网友A(2011-03-28):
用VBS的话,返回NOW就可以了……一行代码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