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直流电机飞车

楼主(2010-06-26):
我单位有一台z4直流电机每天上班启动就转动几十秒,关掉再启动就正常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测速部分接触不良

网友B:
直流调速器死机造成

网友C:
直流调速器死机造成
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D:
得看是那一代的调速器了

网友E(2010-07-30):
你要说清楚一点,比如什么电机和系统,调速器是什么的

网友F:
调速器没有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