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6):
为铸造厂设计一个自动控制系统。
该系统要求根据工作电流大小及铸件的重量分别控制两个电机的转速。
另外还要求能够显示工作电压、温度、压力的值(但不要求控制,仅要求达到临界值报警即可)。
这样的要求,用S7-200能行吗?我不知道它能否接受这么多的模拟量。另外,这些模拟量的显示该如何实现?我准备用工的控机来实现显示,是不能够方便的做到?

最好能给个大致的结构图,就不胜感激啦。

第一次接触PLC,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以S7-200家族来说,可以完成上述功能,通过扩展模块来进行模拟量通道的扩展。

用工控机去实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组态软件,不过要花钱,繁琐一点的方法就是高级语言编写程序,不清楚LZ是否高级语言精通。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2楼说得很好,lz可以试试。

网友D:
可以满足楼主那些要求,但是要加模块

网友E:
TD400C就可以实现你要显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