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6):
有方案说建立两套变频控制系统进行对拖,但是关键是启动时负载转矩如何施加呢?直接上重载吗?这样不行吧
请高手指教一下如何测试变频器重载启动性能?启动的时候重载该怎么施加?用什么施加?

网友A:
两台电机对拖,测试变频器的控制性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两套系统对拖既可以测试变频器的控制性能,也可以测试电机的特性。

方法很简单,一台做电动运行,另一台做发电运行。如果采用直流共母线结构,还可以省电。发电的功率被反馈到直流母线,然后再由电动的系统使用消耗掉。不过千万别以为这样做就是永动机了。^_^

楼主:
关键是启动时负载转矩如何施加呢?启动的时候直接在负载电机上重载吗?这样不是直接带着电动机反转了吗?这样不行吧
启动的时候重载该怎么施加呢?是什么时候施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启动时负载转矩如何施加呢?启动的时候直接在负载电机上重载吗?这样不是直接带着电动机反转了吗?这样不行吧
启动的时候重载该怎么施加呢?是什么时候施加呢?
首先,你自己做的这套变频器,是矢量控制的吗?如果是,就好办了。如果不是,那就要去准备一套矢量控制的变频器系统,电机的功率可以是两套一致。

第二,将矢量控制的那套系统做发电运行,控制方式做恒转矩设定,然后你自己做的那套系统作为电动运行。两套系统对拖。就ok了。针对启动状态,发电的那套系统转矩设定是任意可调的,想让他多大就多大。直至达到额定转矩。即可检验你的变频器系统电动状态的启动性能了。

楼主:
启动的时候是先要控制启动然后再在低频下加负载转矩吗?还是直接先加负载转矩后启动电动机?

网友A:
都可以,先设定所需的制动转矩,在启动电动的变频器系统,就可以检验电动系统的启动能力了,起来就是起来了,起不来,就堵转了。

楼主:
1.如果给负载电机施加高转矩,那么负载电机不就带电动机转了,使电动机工作在发电状态了吗?但是被测变频器再生能量该如何处理?
2.负载电机用VACON变频器驱动,是否可以工作在零转速,高转矩的工作状态呢?
3.在被测变频器启动电动机的时候负载电机的输出转矩是否跟电动机的输出转矩是相关的呢?

小弟刚接触这方面,请多指教!

网友A:
看来,你对电机学和闭环传动控制系统的基础知识还要去恶补下,才能搞好你现在的工作。
现在的变频电机和变频器调速系统,可以做到与直流电机一样的四象限控制和自动的转换。

1.就拿你的第一个问题来说,你完全可以将加载电机的电动象限屏蔽(通过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实现)。这样,当零速状态加载时,加载电机就不会主动旋转了,而只是由受试电机电机确定旋转否,加载电机仅在发电状态工作。所发电能必须有变频器的制动元件吸收。也就是说,测功机的控制变频器必须具备发电吸收功能。他可以是电阻的能耗制动,也可以是向电网反馈的回馈单元。

2.我是用的这种功能的变频器,都是西门子的,至于你的那个牌子,可以咨询供应商的技术支持加以确认。一般的,不论什么品牌的,只要是工程型的,都可以做到适合测功机的控制,而通用型的,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

3.被试的控制系统,转矩是多少,完全取决与负载的状态。当然你所给出的负载,必须要在被试系统的能力以内,否则被试电机就堵转转不起来了。这也正是你要进行的测试工作,和你关注的测试结果。那就是被试电机的启动能力到底如何。

楼主:
非常感谢kdrjl!
刚开始做这方面,这两天每天都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很感谢kdrjl。
可是重载启动需要恒转矩负载,对拖试验不能模拟恒转矩,有其他合适方案模拟恒转矩的吗。目前查到一些恒转矩负载方案,正在分析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kdrjl!
刚开始做这方面,这两天每天都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很感谢kdrjl。
可是重载启动需要恒转矩负载,对拖试验不能模拟恒转矩,有其他合适方案模拟恒转矩的吗。目前查到一些恒转矩负载方案,正在分析中~
谁说对拖试验不能模拟恒转矩?没有道理。所有的负载试验,除了电机的堵转试验以外,都能通过对拖实验来模拟。

网友A:
台架动力性能试验用的测功机系统是做什么的?就是做这种专业性极强的性能试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对拖试验不能模拟恒转矩?没有道理。所有的负载试验,除了电机的堵转试验以外,都能通过对拖实验来模拟。

据我向另外几位专业人士请教都说是对拖不能实现恒转矩负载,启动的时候负载输出转矩是跟待测变频器的输出转矩以及转差有关。随转速变化负载输出转矩亦变化。
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我向另外几位专业人士请教,都说是对拖不能实现恒转矩负载,启动的时候负载输出转矩是跟待测变频器的输出转矩以及转差有关。随转速变化负载输出转矩亦变化。
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那是因为你问到的这些专业人士,他们并不熟悉电机测试,对变频器的控制,特别是矢量控制技术或直接转矩控制技术不了解所致。恒转矩负载的模拟原理就是电机恒转矩输出特性的模拟,现在做到这个非常容易,绝不困难。

提示:采用直流电机作为测功机给受试交流传动系统恒转矩加载是轻而易举的事,那么交流变频系统采用矢量控制技术或直接转矩控制技术完全可以实现与直流控制相同的能力。

楼主:
恒转矩负载只有反抗性负载(如摩擦)或位能性负载(重力)能够实现。对拖启动的时候发电机转速为零,输出电压为零,接近于空载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转矩负载只有反抗性负载(如摩擦)或位能性负载(重力)能够实现。对拖启动的时候发电机转速为零,输出电压为零,接近于空载启动。
不能这么理解。

恒转矩控制可以有各种模式。一般可分为两类,从驱动或者转矩限幅。从驱动在0速状态,即可实现反力矩0-100%任意给定;而转矩(电流)限幅,在0速状态尽管转矩为零,但只要电机有运动的趋势(注意,电机可能还没有转但要转动的时候)反力矩即可建立。且0-100%可调。

综上,这两类的转矩控制均能实现重载启动对拖实验的需求。矢量控制的原理还是要搞清楚的。否则,不可能理解他在0速状态输出阻力矩的物理过程。

楼主:
受教了,非常感谢Kdrjl一直不厌其烦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