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6):
前两天接手一台台安N2  5。5KW变频器,拿来的时候是输出不平,严重偏相,检修是坏了两个929,换后空载试机正常,带上灯泡也正常,输出也没问题        但有一个问题是有时上电一启动就显示OC-A,意为加速中过电流,但有时启动又是好的,我把驱动周围的电容全换了,因为以前也修过台安N2这种故障,那一次就是换电容修好的,可是这次换了却不行,想请教一下各位,还会有那几个方面会造成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A:
驱动电路还存在隐患,电流激励能力不足,还应再彻底检查驱动电路,尤其是测试其电流驱动能力!
如果驱动电路电流激励能力正常,驱动电路的IGBT保护电路外围元件不良,如无问题,也可以考虑到逆变模块不良,带载时导通内阻变大,引发OC保护电路动作。

楼主:
谢谢咸工的指点,经仔细的再检查,原来还是有一路的三极管性能变劣        只是不懂的是为什么有时启动又一点问题都没有,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原因,所以只是粗劣的检查了一下驱动电路,才会走了这么多弯路

网友B:
楼主请说详细一点,是驱动IC出来的推挽电路的三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