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6):
大家好,下面将一个滑差电机调速器的电路贴在下面,对图中并在三极管发射结的L的作用拿不大准,感觉去掉L,也一样能工作的,那么L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希望能听到各位老师的意见。先谢谢了。
补充一点:电路L有一定的直流电阻,测过,约为几百欧姆吧。因而不会短接三极管的发射结电压。电感为稳流器件,反过来说,当端电压变化或流过其中的电流变化时,将由感生现象产生电压跳变!此处是利用L的什么作用呢?
另外,对整机电路比较熟悉的朋友,也可以将整机电路的工作原理阐述和分析一下,在此求教了!
此为我前些年据实物测绘的一个电路。

网友A:
先坐下再说

网友B:
转速(测速电压)与设定值不相等时,因电感作用而快速做出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测速电压)与设定值不相等时,因电感作用而快速做出反应。
谢谢!谢谢给出了一个思路。也有过这个想法,当给定或反馈信号变化时,因L作出快速电压反应,即Ube变化,引起输出励磁电压的变化。
但此处有点矛盾,如果说Ube会同时引发Ib变化,但L中电流不能突变,L中流过电流恰为Ib电流。
莫非是用L来稳定基极电流吗?如此使本级放大器呈现恒流源特性,令C2上充电电压做线性变化,扩展移相范围吗?三极管发射结并联两只二极管,为电压限幅元件,正常状态下可认为其开路,对Ube(Ib)没有影响(可认为T1是工作于线性放大区),那么三极管偏流回路只是L了。
L的作用是不是为了保障C2的恒流充电呢?
继续求教!

网友C:
我说两句,不对的地方各位老师包涵.我的理解恰恰相反,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L的作用我认为是防止调节转速时或是滑差电机负载突变时引起可控硅导通角的急剧变化,这样一来就会在励磁线圈中产生较高的反峰压从而危害到可控硅元件的安全.L的加入使可控硅导通角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网友A:
请教ZP10A续流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续流二极管作用
引用 网友A:
请教ZP10A续流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因为励磁绕组为感性负载,可控硅输出的是带缺口的脉冲直流电压和不连续的脉冲电流,为使励磁线圈中的电流“连续起来”,以产生较为稳定的磁场,经常在励磁线圈上并联一只二极管,该电路中Z1称为“续流二极管”。
可控硅输出的是输入交流电正半波中的部分电压波形(T1、T3部分),整个负半波及正半波的初始部分(T3:负半波及正半波移相部分),故为非连续波形,含有较大的电压缺口,当励磁线圈上不并联续流二极管,流过励磁线圈的也为断续电流i1,形成“脉动磁场”;当励磁线圈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这一现象将得到很好的改观。在可控硅导通的T1(T3)时刻,励磁线圈两端输入a+、b-的电压,续流二极管承受反偏压而截止,励磁线圈也产生a+、b-的感生电势E,与外加电源电压方向相反,试图抵消电流的上升趋势,可以看到电流波形的斜度比电压波形明显变“缓”。线圈在流入电流的同时储蓄磁场能量。说明电感为储能元件,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在突加输入电压时,其电流却是渐变的,说明电感为“惰性元件”,总是试图维持“原有状态”。;在可控硅截止的T2阶段,输入电压为0,线圈中的磁场能量释放,产生a-、b+的自感电动势E,试图维持原方向的电流流通,此时续流二极管D受正偏压而导通,由D、L形成i01的电流环路,励磁线圈L被“续流”,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磁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家好,下面将一个滑差电机调速器的电路贴在下面,对图中并在三极管发射结的L的作用拿不大准,感觉去掉L,也一样能工作的,那么L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希望能听到各位老师的意见。先谢谢了。
补充一点:电路L有一定的直流电阻,测过,约为几百欧姆吧。因而不会短接三极管的发射结电压。电感为稳流器件,反过来说,当端电压变化或流过其中的电流变化时,将由感生现象产生电压跳变!此处是利用L的什么作用呢?
另外,对整机电路比较熟悉的朋友,也可以将整机电路的工作原理阐述和分析一下,在此求教了!
此为我前些年据实物测绘的一个电路。
电阻R6的作用,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因而此处L有稳流作用,目的是使Ib保护恒定,使该级放大器具有较佳的恒流源特性。但L两端电压变化时,L势必要产生自感电势,此自感电势对L两端外供电可能会形成电压增量,也可能会形成电压减量。因为三极管的Ube可认为是基本不变的(其微量变化导致Ib较大的变化),L自感电势的变化量,便为R6所分担,而使三极管基极回路的电路,从而能够保持“恒定”。
这是动态情况下而言的,常态下,Ib大小还是取决于转速给定电压和速度反馈电压二者之差的。

楼主:
线圈并联二极管的另一作用探讨
上面谈到了励磁线圈并联二极管的续流作用,但其作用远不止此。线圈两端并联二极管,还起到消耗L感生电势,嵌位感生电势对电路元件进行保护的作用,甚至,还有其它作用。因此该并联二极管,不但可称为续流二极管,也可称为消耗二极管,嵌位二极管,或依据其作用,另起别名?下图中的二极管,似乎至今还未有较为贴切的名称。
上图中,L为电感元件,可能是继电器线圈或变压器绕组,Q为开关管,控制L和得电的断电,D为消耗二极管。设电源电势为E1,L感生电势为E2。Q导致时,相关开关闭合,电路中流过上+下-的I电流,L产生感生电压也为+下-,感生电势E2与电源电势E1并联,从电压极性上看,二者相抵消,E2为E1“轻松吸收”掉。二极管D反向并接于E1两端,处于反偏截止状态;当Q开断瞬间,Q的C、E极间相当开关断开或呈现一个很大的电阻值,L试图维持原流通电流不变,产生下+上-的感生电势,此感生电势E2与电源电势E1在电压极性成顺向串联,两者电位相加,2倍或数倍于电源电压值(E2的高低取决于L中电流变化速度和大小)。此串联电压施加于Q的C、E极之间,若无二极管D并接于L两端,很可能超过Q的耐压值,导致Q电压击穿而损坏。另外,假设感生电压值太高,可能会破坏L的线圈绝缘发生匝间击穿等损坏。L两端并联D后,E2感生电压通过D形成泄放环路,将L感生能量以Id电流形式快速消耗掉,同时也将感生电压值嵌位于D的正向导通压降以内。保护了开关管Q和L本身的安全。
同时,当脉冲变压器用于高频信号传输时,为避免磁势积累造成磁饱合,使信号传输失效,也常在电感元件两端并接二极管,以泄放Q截止时L内部储蓄的磁能量。

网友D:
变压器的次级的40V 和 16V没有公地,没有发控制。

网友D: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次级的40V和16V没有公地,没有发控制。
这两路电源是无须共地的。只要给定电压和反馈信号共地,其回路影响Q1的Ube,能调节Q1的基极电流就可以了。详细分析一下Q1的控制回路,就能看出来了。
这个电路,基本上是没有错误的。

网友D:
单线连接,不能构成回路,怎么控制呢?

楼主:
转速调节电位器中心臂为一线,反馈信号校正电位器中心臂为另一线,两线之间有电位差,由电位差产生电流回路。是两线,非一线也!有进有出,是有回路的。再细看一下。
若只有其中之一只电位器的中心臂连线(单线),则不能构成回路!
另外,40V绕组整流电压回路,是不接地的!接地即是错误了。

网友D:
哦,长见识了。

网友A:
我赞成咸工的看法。这只是整流出来的40v电压,要是变频器整流出来的直流560V高压,N也要接地吗,显然不能。

网友E:
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这才是关键

楼主:
调速电路原理分析1
移相触冲电路原理试分析:
由三极管Q1、双基极单结晶体管Q2和脉冲变压器B2及其它附属元件构成移相触发控制电路。三极管Q1和外围元件构成恒流源电路,为C2提供一恒定充电电流,以形成线性充电电压。二极管V2、V3为正反向电压限幅元件,以保护T1的发射结电压幅度不出离安全工作区。电感L串接于T1的基极回路中,因电路的“稳流”作用(L感生电压增量由R6所分担),使Ib相对恒定,进而使Ic恒定,使该级放大器呈现恒流源特性。同时,给定电压和速度反馈信号分别加到L两端(T1的基极和发射极),故T1“恒定电流”的大小又受到给定电压和反馈信号电压二者电压之差的控制,当二者差值上升时,L两端电压上升,即Ib上升,T1的导通增强。
由于给定电压和反馈电压信号的控制,使T1的导通内阻变化,其集-射极呈现一只可变电阻的特性,使RceC2的时间常数随控制信号变化而改变,进而控制Q2的脉冲输出时刻,以实现对可控硅的移相控制。因此可将移相触发电路进一步简化成上图电路,这是一个由单结晶体管和RC电路组成的张驰振荡器。
上图左图中的Rce为Q1的等效电阻,受转速与转速反馈信号控制,其阻值是可变的。当转速信号电压上升或反馈信号量偏低时,Rce阻值变小,C2充电速度加快,C2上锯齿波斜率变陡,到达单结晶体管峰点电压的时刻提前,使触发脉冲左移,可控硅输出的整流(励磁)电压升高。反之,调整Rce使阻值变大时,电容C2的锯齿波电压上升慢,到达Q2的峰点电压滞后,输出触发脉冲左移,可控硅移相角增大,输出电压降低。C2上电压值到达Q2的峰点电压时,Q2的e、b1极间呈现“负阻效应”,C2上电荷被快速泄放,当C2上电压低于Q2的谷点电压时,Q2截止,C2又被充电,从而在C2上形成锯齿波电压。在触发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上形成尖脉冲(电压)输出,由次级绕组进行阻抗变换(扩流)后,经V1馈入可控硅的栅极。V1避免可控硅的栅、阴极受反向感应电压的冲击而损坏。Q2电路的供电,为整流半波后的削波梯形波,因过零点与电网电压的过零点相对应,即电网电压过零时,触发电路的电压也必在零点,又可将其称为同步梯形波。其作用有二:一是在电网每个负半波过零点后,C2上电压值从零线性上升,其斜率对应电网的正半波时间周期。当梯形波电压过零点,电容C2上的电压也为0,因此C2每一次连续充电的起点,即是电源电压过零点,如此可保证输出脉冲的频率和电源频率保护一定的关系;二是电网过零时,Q2的供电消失,保障Q2不会在过零点时刻和在过零点后才能输出触发脉冲。因梯形波的同步作用,使C2总是从正半波前的电压过零点开始开始第一个锯齿波的从0充电。需要说明的是,在梯形波期间,振荡器可能会生生多次振荡,C2上会出现多个锯齿波电压波形,Q2会输出多个触发脉冲,但正半波期间的第一个触发脉冲为有效脉冲。可控硅导通后,再加至栅、阴极间的脉冲不再产生作用。这样每个正半波期间触发脉冲的出现时刻都相同,对可控硅实现了移相控制。
B2的初级绕组所并联二极管V0,虽有续流作用,但在此处的主要作用是消耗Q2截止瞬间,初级绕组产生的感应电势,保护Q2不被反向击穿的。称为“消耗二极管”,消耗电感元件的感生电压?或称为“嵌位二极管”,将绕组产生的感生电压值嵌位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以内?似乎至今还未有较为贴切的名称。

网友F(2011-01-21):
正要用,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