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6):
闲来无事,纯粹是为了好玩,问个问题:
   下图中的Y2、Y3、Y5,能够接通么(FX型PLC)?

网友A:
X000闭合的情况下,X000闭合的时间不小于T0K1的话Y002 Y003 Y005能置位

本人是用仿真试的,仿真扫描周期是100MS.Y02 03 05能亮. 如果是在PLC运行的话,我个人认为Y002 03 05是都不会置位.除非PLC扫描周期大于100MS

网友B:
加上T0,基本上是没戏了。X0大于T0, y5可以接通

网友C:
不一点的,要看扫描周期;
如果扫描周期大于1ms,应该能亮!否则都没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上T0,基本上是没戏了。X0大于T0, y5可以接通

还有跟指令的顺序,位置都有关系!
就这样是不能亮的。

网友D:
不能。t0是100毫秒计时器,这段程序的扫描周期不会超过1毫秒,所以不会接通,另外
ldp x0
out m0是不是效果和第一句一样啊?

网友E:
呵呵;单这段程序是不能输出的;

网友F:
应该不能输出。。。

网友G:
这段程序是不可以的。如果你把LD X0  OUT T0 K1放在最前面,你可以试试。但是一旦按钮出现抖动那就会出现Y3和Y5接通。但是Y2不会接通。不是每次都成功。必须按钮要抖动才可能出现。和扫描周期有关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
   我也是按6、7、8楼理解的,但在那天试验时,Y5偶尔接通了、Y3也接通过。
   该程序段,是由试验另一个问题的程序,顺便变化过来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讨论价值,只是遇到了,提出来消消闲而已。因为正常使用时,不会有此情况;即使存在,也不会影响使用。
   当时是,在输入公共端和X0各接入一根线,两线短接时,X0接通;
   由于导线是利旧的,其中一根的一端,还带有一个开口的Φ4mm接线端子(该线接COM,其接线端子一端、作为了与X0引线的接触端)。
   在两线端快速滑动接触,使X0接通时,出现了开头提到的结果。

   当试验条件改变时,可能结果会有不同,如9楼所说。
   比如,正规连接合格的按钮,就没有该现象;或者,接触点光滑、滑动距离不长等,也可能不出现该现象。

   要解释,可能要结合PLC内部控制软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