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控制回路的变频改造

楼主(2010-06-26):
现对一软启动控制回路进行变频改造,软起控制回路如下图,请问新上的变频控制回路能不能直接接在U1、V1、W1端,即软启动能不能反送电,现知道变频器是严禁反送电的,故在变频器出现端串接一接触器,请教各位大侠,软启动能否反送电,
附图为软起控制回路

网友A:
在变频器出线端串接一接触器就不必了

网友B:
什么叫反送电?就是输出接电源侧?那怎么得了?先把输出断了,在闭合电源,电源与装置输出必须电气隔离。否则要出故障。

楼主:
那就是在软起下端再串接一个接触器,变频回路接于接触器下端,变频软起都进行隔离了?

网友B:
推荐的做法是:
软启输出与电机直接连接,中间没有开关做隔离,也不要将电源直接去起动电机。那样的话,还要软启做什么?
变频器也如此,其输出直接连接电机,不要有隔离开关,也不要直接用电源接通电机。
变频器与软启之间采用控制信号连锁,当变频器达到工频状态时,控制软启动工作,此时变频器退出工频,即可达到恒压、恒流等工艺要求的控制了。
也就是说两套电机,两套控制,互相切换或共同工作实现闭环恒压、恒流等工艺要求的控制。

网友C:
变频器出线端要保持工频运行时不带电 要进行分离

楼主:
上面为一台电机采用变频软起两套控制回路,一用一备,当变频回路出现故障时切换到软起回路使用,当软起工作时,如果变频回路不进行隔离,变频器将形成二次侧带电,即变频器反送电,这样是不允许的,如果使用变频控制回路进行控制,软起回路如果不进行隔离的话,软起也将形成二次侧带电,这样是不是允许的那,还是软起回路也要进行隔离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为一台电机采用变频软起两套控制回路,一用一备,当变频回路出现故障时切换到软起回路使用,当软起工作时,如果变频回路不进行隔离,变频器将形成二次侧带电,即变频器反送电,这样是不允许的,如果使用变频控制回路进行控制,软起回路如果不进行隔离的话,软起也将形成二次侧带电,这样是不是允许的那,还是软起回路也要进行隔离一下
哦,原来是一用一备的结构。不管怎么说,输出(不论是变频器还是软启)都不能与3AC380V电源直接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