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电环

楼主(2010-06-26):
我公司是采用TN—C—S 供电系统,而静电环就接到供电地线上,可是只要把静电环接上就会烧掉(线的外皮脱落)
请问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应当是有较大电流流过,连接前可测量一下、对地线有无电压。

网友B:
静电环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