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6):
台达变频器在任意速度中恒速后如何检测马达实时电流?如遇突然激增电流如何能紧急停车?

网友A:
马达的实时电流可以能过参数设置显示在数码管上.电流过大停车也可以能过设置参数来实现.这些在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B:
那个系列的?b系列可以用06-01,02,03,04,05这几个参数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C:
操作手册上应该有吧

网友D:
紧急停车的话可以把减速时间设短点,把制动功能设定。电流检测能够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