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6):
  如果确定模块是坏了,短路了。在拆下模块以后应该如何确定驱动和开关电源的故障,如何确定驱动是没问题了。具体的操作步骤应该如何,恳请咸工和各位高手指教,我是初学者!敬请各位多多指教,十分感谢!可发我邮箱yechaofeo@163.com或论坛。

网友A:
大体步骤如下:
1、拆掉坏的模块,彻底检查驱动电路,有无损坏元件;
2、修复驱动电路,测试激励电压和截止电压的正负电压输出幅度,六路应一致;
3、测试激励电流、截止电流的幅度,六路应一致。确保驱动电路有电流输出能力,尤其检查驱动供电电源应无问题;
4、安装新模块,在模块供电回路中串接灯泡、2A熔断器或给逆变电路提供低电压供电如24V,上电试机,测三相电压输出正常后,恢复模块正常供电;
5、正式装机,带载试机,交付用户。
第2个环节和第四个环节,一定要注意,这是成功修复的关键!

网友B:
2楼经典之谈,把一个笼统的问题具象化了。

网友C:
对,小心谨慎不为过,前提是要掌握原。咸工能不能把用低压直流电源给驱动电路供电的具体步骤详细说一下?以及直流稳压电源在修变频器时一般的用途?

网友D:
四楼的问题也是我想明白的~~~~盼~~~~

楼主:
在测试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细节是什么呢?开关电源不需要去检查吗?
如何让六路激励输出,动态测试的方法怎么做啊!比如用的是PCP29 PC923 和uc3844的芯片组

网友E(2010-08-02):
2楼的师傅 我也很想知道 怎么测六路输出,用万用表可以吗。

网友A:
将几个问题,在这里集中答一下吧。
逆变模块安装完毕,上电(空载)试机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一般是采用在逆变电路供电中串接两只灯泡或2A保险, 或将供电正端断开,为逆变电路接入DC24V电源(如80W仪用开关电源)。
用DC24V电源供电时,因电源电压低,电源本身有限流能力,则可以放心检测驱动IC各脚电压,及触冲信号输出情况,如有异常情况也不会损坏模块。这适用于检修驱动板没有问题,但与模块连接后即报故障,不好确定是驱动IC或模块故障的机器,连接下检测,则可发现故障所在。
接线很简单呀。将逆变模块的正供电断开,将逆变电路的正、负供电端接入DC24V电源的输出正、负端,其它整机连接处于正常状态下,注意主板与驱动板之间,可用厚纸板隔离一下。因是整机带电状态下,注意测试安全。
检测驱动板,一般是将驱动板和主板脱离主电路,即从变频器壳体上拆下,将两块电路板连接,为开关电源提供电源,使之输出各路控制电路,将主板(含显示面板噢)与驱动板连接,这时会报出OH、OC、OL等故障,从电路上采取措施,屏蔽掉故障信号,操作显示面板,使电路处于运行和停止两个状态,直接检测驱动电路脉冲的输出情况,进而将故障修复。这种检修方法的好处是,并非仅仅是检查了驱动板的故障,实质上检修了整机的故障,整个脉冲传输环节其实都检查到了。是一步到位的好方法,同步检查了主板及驱动板的其它故障,显示面板、主板、驱动板三者连接的检修,利用电路本身信号和状态显示,检修也是很方便的。
为驱动IC供电,单独检修驱动电路,当然也是可以的。驱动IC为光耦电路,一、二次侧各有一个供电系统,一次输入侧供电为+5V(经稳流处理)供电,二次输出测为22V供电(又分为正负电源),注意检修中须提供两个供电回路,当提供输入侧电流回路时,测脉冲输出端应变为+15V;输入测电流回路中断时,测脉冲输出端应变为-7V左右,同时也可以脉冲输出端输出电流能力的情况,为输出端接入负载电阻(阻值等于栅极电阻即可),在负载电阻上串入直流电流档,测试六路输出电流值应基本上相等。如输出正电流能力100mA,输出负电流能力40mA,六路基本上一致,说明驱动电路基本上没有问题。若检测结果不符合上述状态,则说明电路有故障,检查并排除故障。

网友F:
请教咸工,请问栅极电阻的阻值一般为多大?谢谢!

网友C:
几十欧姆到一百多欧姆不等,要结合实际情况或对比看电阻的标称值

网友E:
很感谢8楼的师傅,不过我还是有两个疑问:1 把直流母线断开接入24v直流电,那么控制触发部分呢?是不是依然在r s t输入端接入三相380v电源,然后在直流母线出断开 接上24v直流电到igbt。这时候还有个送电时间问题,如果控制电路和igbt模块不同时送电是不是会损坏igbt。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再次麻烦8楼的师傅啦。

2还有就是栅极电阻,这个值应该很大啊!

网友A:
光单独为逆变电路送入24V电源,其它电路的连接及供电,都不变呀,电源端当然要接入380V。这是整机装机前的试验。
但单独检测驱动板,可以为驱动电路供入5V、24V两路电源就可以了。5V电源提供驱动IC输入侧的电流通路,24V提供驱动IC的(输出侧)供电。按上述检查方法,则可检查出驱动电路的好坏了。

网友E:
非常感谢xq09181 工

网友E:
驱动板脱机测试 不会屏蔽报警信号,不知到低压直流法用不用屏蔽报警信号。

网友A:
只好驱动信号电缆与IGBT模块的栅、射极是连接的(当然U、V、W端子也有信号返回),一般就不会报故障,也不用屏蔽故障信号了。

网友D(2015-03-10):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低压24V供电和原输入电压上电的顺序,是先通上24V,再接输入端子的电压,还是先上输入端子的电压,再接24V,或是一起上电?麻烦咸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G:
都可以的,应该先把24V送上,这样顺手,而且避免意外,因为你输入电源离变频器远,在你送电时保障了人身的触电和吓一跳的可能。一搬不会有什么问题,24V是安全电压。

网友H:
买几本咸老师的修变频器的书,就一目了然

网友I(2015-04-19):
讲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