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6):
三菱FX1N-40MR  PLC输出24V的端点来驱动电磁阀,频繁的动作,是不是也容易烧坏输出点呀.之前倒听说哦过220v的PLC容易烧坏点,难道24V也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个原因,利用中间继电器应该可以解决吧?
   还有想问一下三菱FX1N-40MR 与FX1N-40MT有什么区别吗?怎么选型?
    谢谢各位能够给予解答,非常的感谢!

网友A:
R为继电器输出 T为晶体管输出/

网友B:
最好不要直接控制电磁阀,加中间继电器过度下

网友C:
电磁阀环境不好的地方有可能会短路,这样用PLC直接驱动内部继电器就报销了,所以最好外加中间继电器;
继电器是有使用寿命的,如果动作频率比较高,用MT晶体管的外加中间继电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