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6):
如题,其中的 D代表什么意思,有详细的最好,先谢谢高手了。

网友A:
D是数据寄存器,里面存储的是数值
详细的使用,编程手册中都有说明了,看下解释,如果有PLC或是仿真软件,实际试下,结果一目了然

网友B:
楼主可能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
不知是问数据寄存器D,还是问代表“目标操作数”的字母D。

网友C:
d0 中的数据与 k1000 比较,
输出 m0 ~ m2 动作!

图上 k1000 与 d0 的位置为子元件;
图上 m0 的位置为为位元件,只能是 m y s ;
好好看说明书。

网友D:
不如下载fx的编程手册,有详细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