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7):
谁知道用这样的条件来控制电机的星三角启动及停止?
  条件是一只按钮、一只主接触器,一只星形启动用接触器、一只三角形运行接触器、一只中间继电器、一只热继电器、两只保险、若干电线、电压自定,用以上元件及电线来设计控制常用工频380V电动机的星三角启动及停止,要求:按一次按钮(按下、松开按钮)星形启动,启动电机运行后,第二次按下按钮,电机转入三角形运行,三次按下电机停止。

网友A:
一个个分析,其实不难,不过,星三角最好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B:
有这个必要吗?多用两个按钮比用个中间继电器要便宜的多,而且电路还简单,维修方便。

网友C:
一个按钮的条件不能满足吧?

网友D:
星三角启动电路已经很成熟了,没有必要再讨论了。

网友E:
单按钮启停电路加Y-△转换电路。

楼主:
条件是一只按钮、一只主接触器,一只星形启动用接触器、一只三角形运行接触器、一只中间继电器、一只热继电器、两只保险、若干电线、电压自定,用以上元件及电线来设计控制常用工频380V电动机的星三角启动及停止,要求:按一次按钮(按下、松开按钮)星形启动,启动电机运行后,第二次按下按钮,电机转入三角形运行,三次按下电机停止。
其实这也是别人电话告知我。第二天又告知我,其中条件有误,条件是这样的:一只按钮,按下星形启动,松开转入三角运转,再按一下按钮停机。这是一道作业题(西南地区目前正在考电工技师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