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接线求助

楼主(2010-06-27):
用FX1S-10MT 的主机接MR-C10A的伺服放大器  用Y0作脉冲 Y2作方向 请问接线怎么接 看了手册上好像只有和MR-J系列的伺服接线图 还有顺便问下哪位大侠知道 MR-C10A的脉冲信号是5V的还是24V的 是差动还是集电极开路的  手上没有说明书  谢谢

网友A:
那你要找到MR-C驱动器对应的手册,找到里面脉冲信号、方向信号等接口
你找的不是对应驱动器的手册

楼主:
你好 我找到了MR-C的说明书  端子号如下图所示  且查到该驱动器参数07需要变更为011 负逻辑   但是接了线还是不动 方便PM个电话详谈吗 谢谢

网友A:
上面的是差动的接法,FX要接成集电极的,PP/NP要和公共端负端接成回路

网友A:
图中用途说明中的
PP-SG
NP-SG是集电极接法

网友B:
24v的但是在接线的时候的串入一个电阻。防止脉冲口烧坏

网友B:
我这有安川私服的接线图。需要的话可以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