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7):
请问一下S7 200是否有数据断电永久保存的功能?没有的话可否通过增加模块之类的东西来达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A:
MB0~MB13这14个字节提供。

另外,你也可以写入EEPROM,不过考虑到存储卡的写入寿命,你最好更好的规划一下。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写入写入EEPROM,放心寿命好了,最少10万次,算你一天掉电10次,一年按4000次,10年才4万次,呵呵你机器10几年也差不多了

网友C: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D:
EEPROM可以长久保存;
用电容保存的一般不通电可以保存一周时间;
加电池盒可以断电保持6、7个月;

网友E:
学习中,请问如何使用MB0~MB13字节实现掉电保护功能。

网友F:
查看/组件/系统块/断点数据保持,

网友E:
谢谢,我尝试过了,如果让MB0启用数据掉电保护,则在“断电数据保持”中”偏移量“和“单元数目“中分别设置成0和1.

网友C:
此贴初学者建议看看,向楼上几位致敬!

网友G:
如果你要有很多数据要保存的话,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不过你可以这样考虑,你通过人机界面设定的方法,参考值在也做在画面里。如果是记录累计量什么的,就不行了。

网友H:
电容保存也分型号,一般为5-8天

网友D:
电容保持的RAM及时钟是不能长期保持的,如果一个星期不通电,可能就丢失了,加装电池盒可以保持半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