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7):
污水场中和吹脱池,水位变化范围1-3米,鼓风机风压6.9米,选型不太合理。想加变频器一方面克服低液位时曝气量加大的原因,另一方面克服高液位时曝气量不足的问题。请教加变频器可以吗?怎么选用控制点

网友A:
专业性太强了,让我很好奇,关注你的问题。能否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污水处理的工艺过程,和你现在的问题。

楼主:
水处理要求一个汽水比,因为静压头的变化,风机风量变化大,无法保证风机风量。考虑增加 变频器,风机转速与水位变化实现一个连锁。比如原来水位1米时,汽量明显增加,但水位在2.5米时汽量减少。加变 频后,水位1米时,减少频率,也就是风机性能曲线下降。风量还是那么大。不知道在电器上怎么实现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处理什么水的,鼓风机加变频最大亮点就是节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处理要求一个汽水比,因为静压头的变化,风机风量变化大,无法保证风机风量。考虑增加 变频器,风机转速与水位变化实现一个连锁。比如原来水位1米时,汽量明显增加,但水位在2.5米时汽量减少。加变 频后,水位1米时,减少频率,也就是风机性能曲线下降。风量还是那么大。不知道在电器上怎么实现
采用风速传感器或者就是由计算机标定的风机频率与水位关系,水位的检测要有一个传感器,这样当水位达到每一个液面时,就对应一个风机频率或转速,实现闭环控制和调节了。也就实现当液面高时,风机运行频率高,当液面低时,风机运行频率低。

其实你除了要加一个风机控制的变频器以外,还要加一个闭环控制器,来解决水位与风速(或风机运行频率)之间闭环自动调节的问题。

这个控制器,可以是PC;PLC;单片机;硬件控制器;或者是变频器自带的内部PID工艺调节器等等。另外液位检测传感器是必需的。而风机的转速传感器可省略,采用变频器自身的频率检测即可。

网友A:
噢,还有控制点的选择:

这个需要实测标定,你可以设置一个水位上限和下限,上线时,风机全开运行频率为额定频率,下线时,风机全停,没有运行。然后通过实验,找到最佳的控制点,再不断的去修正液位上下限的对应风机运行频率。

对于PID闭环控制,设定点就是你认为的最佳气水比的液位点,在此做上下限的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