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7):
西门子带刹车伺服电机,刹车线圈失电时靠磁力制动,刹车线圈得电时制动解决,使用中停电了电机无法保持,有时行有时不行,更换电机解决,请教造成磁电制动器失效的是什么原因?是否与制动接触面的磨损有关?

网友A:
西门子带刹车伺服电机,当送上电时,刹车松开,没电时,靠机械锁紧。

网友B:
你可以检查一下刹车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