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由380V电线和压力变送器信号线平行接触,对压力变送器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A:
当然有影响了,走线要分开

网友B:
会有干扰    出现信号不规则的动作   导致测量数据不正常

网友C:
其实一点的干扰,我想也无防.

网友D:
如果要求高,系统复杂的话 最后弱电强电分开桥架走

网友E:
信号电缆要与强电分开的!

网友F(2010-07-31):
最好分开 肯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