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西门子6SE6430-2UD38-8FB0   90KW变频器, 出现过3次无输出,频率数闪烁,断电再送电又可以了,可以坚持10天,甚至更长时间;偶尔还出现过压欠压,但这可能和电网有关,请大家指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否为故障保护停机,查一下故障代码,看说明书提示的故障原因。不知操作运行为什么方式的?是面板还是控制端子,是否外部控制线路不良?

楼主:
是外部端子控制的,但这种故障原来就有,1个多月前整修线路,外部控制线路都换了,仍出现这种故障,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B:
这种情况是变频器没有启动,你可以把5号端子的线拆掉,量一量5号---9号端子有无dc24V电压,如有,用线将5号----9号端子短接,看看是否正常。
接下来的判断思路我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