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我们用一个西门子MM430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每次运行一个,4个小时后这个停止运行另一个。
现在想改成两台电机同时运行。变频器先启动一台,频率到50后这一台自己运行,变频器再启动另一台。问这个控制程序应该怎么编?用S7-200编写。一定注意变频器的保护。

网友A:
这个要在变频器后面加接触器了,把把P731设为频率到达输出,用10  11号端子去控制另一个接触器

楼主:
主要是P0731怎么才能设置为频率到达输出?

楼主:
找到了,貌似52.A,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