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

楼主(2010-06-28):
150M长100X10的铝母线,380V电压电流1400A时压降是多少?怎么算?

*

网友A:
铝母线电阻系数ρ=0.029(Ω*mm*mm/m)
导体电阻R=ρ*L/S=0.029*150/1000=0.00435Ω
压降U=IR=1400*0.00435=6.09V
以上计算以线路为直流电,如交流电应考虑阻抗,压降稍大一点.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抗的成份应该主要是分布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