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想问下各位大师,如果更换模块后,要在电容后断开接假负载,那么用什么方法最好最开的在线路板上找到断开点呢?如何确定那个点就是电容后的点呢?????

网友A:
具体要看PCB板上的铜薄走线,有些需要刀片割开,但最后要用锡焊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