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熟悉S7-200的人都知道它的顺控指令编程非常简单,而且编写容易。但是我认为这只适用网络比较少的程序段,要是实现的功能比较多,整个程序的网络会非常的多。这给修改、阅读程序带来很多的不便,为此我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代替顺控指令大大的减少了程序的网络。如下程序所示:
//起始网络
LD I0.0
EU
MOVB 16#1,VB1000          //VB1000为步标志字节,给它传送数字
//第1步
LDB= VB1000,16#1
.
.
.
MOVB 16#2,VB1000          //第1步完成后,利用转换条件将步标志字改写为第2步
//第2步
LDB= VB1000,16#2
.
.
.
MOVB 16#3,VB1000           //以此方式直到顺控的最后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调试非常方便。其一、网络要少很多;其二、因为某种原因顺控停在某一步时,在软件监控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程序运行到了哪一步。利用观看步标字节显示的数字。

网友A:
你这个办法不错,实际上这是一种状态编程思想实现的手段之一。用置位和复位指令亦可实现,用移位指令和数据寄存器配合亦可实现。无论何种PLC,只要编程思想正确,要实现一定规律的控制,是有很多办法的,这就看编程者对PLC软元件和指令掌握的程度了。

网友B:
有高见!值得学。

网友C:
学习 学习,那位师傅有变频率供水的程序啊,传一个给我,谢谢!要求S7系列 一拖二。
我的邮箱:jhsyw@163.com.

网友D:
我也是在网上下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E(2010-08-18):
新手还看不懂,学习一下也有帮助

网友F(2010-09-22):
请楼主能不能写一个完整的程序供初学者学习一下呀
用梯形图写更好

网友G:
我看不懂程序 如何才能读懂这些程序 看过手册什么的 但还是不懂别人的案例 郁闷

楼主(2013-03-25):
这种思路是经过实践得出来的。三菱、OMRON、台达、信捷PLC都有项目验证过。

网友H:
深圳矩形PLC的顺控步进指令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