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双联双控开关怎么接啊?两个双联开关,我要控制一盏灯!还有,我要用一个双联开关分别控制一个灯和一个排风扇!

            各位大哥,我不是电工!别笑话小弟!我知道这个问题对各位大哥哥们太简单了!嘿嘿....

网友A:
这个我以前回过,去论坛搜一下。

网友B:
一点都不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一个双联开关分别控制一个灯和一个排风扇!

这个不知道怎么接,要么开灯要么开排风扇,没停止的状态吗?

网友D:
一个开关要控制两个,双联是两开关控制一个回路

网友E:
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F:
看看书,书上有两地控制一盏灯的接线图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H:
一般开关可分为:单联单控、双联单控、多联单控、单联双控、双联双控、多联双控等

网友I:
你是不是要
关灯就开风扇
开灯就关风扇啊
是不是要这种控制啊

网友J:
不是电工我认为不要搞为好
http://hejndq.cn.alibaba.com/athena/bizreflist/hejndq.html?crm_mtn_tracelog_alitalk_log_id=81560608&crm_mtn_tracelog_task_id=403618&crm_mtn_alitalk_tracelog=403618_8156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