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换模块修复驱动或检查驱动去问题,如何最快找到断开点串接灯泡,上电试验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全要经验了,方法很多的,我一般是拿过一台变频器来,首先主回路这部分要在脑子里成图,或者是在草纸上简单的画画这台机器主回路(整流、限流,储能,逆变等)的图纸,以及元件的结构和位置,然后在直流P上找到从储能电容以后并且在进IGBT之前的铜箔用刀子轻轻拉开串入,或是从变频器的直流端子接线柱上断开串入。但前提是结合当时的变频器,脑子或是之上要有图纸,找到合适的点,这才是关键。小心不为过啊老叶哥。

网友A:
咸工的书上有的,看啊。

网友B:
找IGBT六只管子的供电引出脚,如正供电端,断开此供电脚与外电路的连接,串入灯泡。如果是一体化模块,可通过测量电阻或正向压降,找出该脚。数字表的二极管挡,U、V、W端子搭正表笔时,分别与三相整流桥的正输出端和模块的正供电端显示正向电压值,但正向电压值低的为逆变电路供电正端,如显示430。正向电压值稍大的(因串入充电电阻),如520,是三相整流桥正输出端。将模块正供电端引脚暂时剪断(检查完毕要焊接上)或将该脚两面的铜箔条小心切断,串入灯泡试机。
测量一下,即能准确找到该端子。
我回答的这么详细了,不要谢我噢。

网友C:
真是好贴,楼上几位辛苦了。

楼主:
咸工的方法是能确保万无一失的,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