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人机界面不显示该怎么办 ?请高手指点(KEYENCE MT100)

网友A:
说的太简单,要描述多些,要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背光灯问题
电源指示灯亮不亮、背光灯不亮手按下屏幕有没有反应或是响声等

网友B:
首先你得说明是什么状况。是屏体本身不显示还是你文件传进去不显示?

网友C:
这种型号国内用的极少;你还是与KEYENCE公司联系下;

网友D:
找人维修.

网友E:
我就以我遇到的问题,回复一下
1 你说的是什么没有显示,是不是屏保了
2 如果是指示灯不显示的话,那就说明是你的通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