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热继的过热电流该如何调整呢?
180瓦电机,是调到额定电流还是高于额定电流,高多少?

网友A:
一般来说是整定到额定电流的1.05到1.15,查看一下铭牌,然后调整到相应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按照电机名牌设定就好了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D:
一般来说整定是按照额定电流的0.95----1.05倍来调。

网友E:
应该是按额定电流的1.2倍来整定。

网友F:
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数据乘以保险系数,一般在1-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