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各位老师:
   我用的是台达的DVP-12SC型PLC,想实现如下的控制,在步进电机从起始点运行至终点的过程中,我触发暂停键,电机停止;这是我再触发启动键,电机接着运行至终点后停止;不知怎么实现,还望老师指导,万分感激!

网友A:
触摸屏 暂停/继续 按钮 设置成 “切换开关”  写入 地址 为 M10  ,在plc 程序中

ld m10
mov k0 d10
。。。
。。。
。。。
ld d10
out y1

本人新手,举例, 不一定严谨, 仅作参考。

网友A:
ld m10
mov k0 d10
。。。
。。。
。。。
ld= d10 k1
out y1

修改一下

网友B:
台达没有用过,但如果是走相对位或者点动控制或者原点方式,一般PLC是可以暂停,但如果是绝对位置控制,中间暂停,那就有点麻烦。

网友C:
呵呵,台达的好像不行,如果你用永宏就可以了,它有这个暂停指令

网友D:
台达没有暂时停止的功能,如果不是用指令减速停止,那机器受冲击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