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0.75KW的变频器,单进三出.带动的电机是0.55KW,

电机本来是Y形接法,而且铭牌上面只写有Y接法.这个电机是带动工作台行走的.

但是因为行业里人们常常把Y形接法的电机改成三角形,说是这样工作台会走得有力点.

于是我也把电机 改成三角形接法了,结果变频器过载提示,我把电机接三Y形接没就没事.

1.现在变频器默认的低速补偿电压是6%,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数设置大点?

2.工作台行走得比较慢,接成三角形不会走得快点吧?

3.已经排除了加速和减速时间的原因.

4.弱弱地问句,增加这个"低速补偿电压"和三菱变频器的"转矩提升"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如果是,提升这个补偿电压可以解决三角形接法过载的问题吗?为什么呢?

网友A:
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供电电压是380V的是么? 如果是,那你的电机必须是Y接法. 如果你想换成三角型,就换个220V供电的变频器.

网友B:
不能随意把电机的接法改变,本来电机是Y接的,电压380,改成三角型,就是变成三相220了

网友C:
1.可以,提升这个电压,目的是提高低速的起动转矩;
2.这要看电机的特性是否允许。比如,现在你的三相输出是3AC380V?还是3AC220V如果是后者就应该可以,如果是前者,要看电机铭牌数据是否允许。因为Y接时,相电压是220V/110V角接时,就是380V/220V,相当于电机的相电压提高了。电机的电流应该作相应的调整才对。也就是说,角接时,变频器的电机参数要严格按照电机角接的线电压和线电流铭牌数据输入设置。以保证变频器内部电机控制模型与电机实际铭牌数据的一致性;
4.是一样的。但提升这个补偿电压与解决三角形接法过载的问题无关?因为,提升电压既提升了电机的电流,会使电机更加“过载”。
你的问题是,Y接变角接,电流也要相应的改变和限制。否则变频器就会过载。要么就换个大的变频器,让电机电流超载也行。此时变频器是不超载为好。

网友D:
应该是电机功率太小的原因吧,换大一点功率的电机就好了

网友E:
单进三出,那么你的变频器应当是220V了;

网友F:
同意7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