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前几天我们拆开伺服电机的时候发现联轴器松动,用手摇好像两边都可以很轻松的转动 ,查看里面的传动齿轮也是在跟着一起转动,我觉得伺服电机的传动链应该是很精密的,怎么会有这样,我们的设备也没有报警啊。

网友A:
电机和减速机之间的联轴器都会有点间隙的,你不信再拆台看看,伺服驱动器,本身就算好那个间隙了,所以不会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减速机之间的联轴器都会有点间隙的,你不信再拆台看看,伺服驱动器,本身就算好那个间隙了,所以不会报警
说得对啊,总会有间隙的,但必须在允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