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我刚买的一台:防静电控温电焊台,第一次一用就坏了,温度可以自行设定,让后温度到了以后工作灯熄灭,等一会烙铁凉了工作灯又亮起来,给烙铁丝加热。大体的工作状态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的故障是:给上电源以后,灯也不亮,烙铁也不热。
   经检测:快熔完好,晶闸管BT136完好,220v变24v变压器能正常变压、LM358供电正常,4、8脚大约DC19v,符合理论值。其他元件也没有检测出异常来。
   首先不要考虑烙铁加热丝的故障了,因为烙铁加热丝是24v供电的,连24v输出都没有。但我现在又没有查出具体故障点来,假如说测温这部分有问题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故障,请咸工和有经验的高手给予指点和技术支持,为盼!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温控晶闸管交流调压电路。温度检测器返回的温度检测信号与温度设定信号相比较,产生差值信号,控制触发脉冲的形成时间,触发晶闸管进行移相调压,以达恒温输出。主体控制电路应该是LM358吧?加热丝的24V是变压器的一个绕组整流提供的?
能具体说一下电路结构吗?24V加热电源是由开关管还是由可控硅调压控制的?

网友B:
2楼分析的有理。
   也可按2楼的提示进行检查,倘若没有经验,则应小心操作、以观察为主,没有把握时、不轻易动手。
   再者,新买的设备,有保修的吗?如果有保修,就先不要自己维修。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我查到毛病了,电路板虽不大,但因为太忙所以没有具体测绘。
  烙铁笔的引出线一共5根:发热丝两根线、传感器两根线、接地一根线。说明书上说:发热元件电阻13-16欧姆之间正常,传感器电阻小于2欧姆正常,接地与外壳之间2欧姆以下正常。可是经我测量传感器电阻已经远远超过2欧姆。其他阻值都正常。然后我把传感器的两根线人为短了一下,紧接着烙铁头加热工作指示灯亮了起来。我由此感觉到是因为传感器电阻值不符合设计值所导致烙铁头不工作的。

网友B:
为楼主而高兴,问题得到解决!

   资料利用和判断过程,都很好;描述得也很清楚。
   注意在短接电路时,需了解其工作原理,视情况而采用适当的方式(比如串电阻、电容等),以免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呵呵,多余的提醒,不是针对这次,乃泛泛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