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各位师傅好!请问三菱FX2N PLC与2个触摸屏怎样连结?谢謝!

网友A:
以富士的触摸屏为例,你可以:
1、为你的PLC添加通讯模块,以接驳两个触摸屏。
2、PLC与富士触摸屏链接,富士触摸屏的另一个通讯口与另一台触摸屏链接。

网友B:
用三菱的屏可以直接连;第二个屏连到第一个屏上;

网友C:
两个屏可以直接与PLC连,第一个插编程口,PLC再扩展RS422通讯口,和第二个屏连接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富士的触摸屏为例,你可以:
1、为你的PLC添加通讯模块,以接驳两个触摸屏。
2、PLC与富士触摸屏链接,富士触摸屏的另一个通讯口与另一台触摸屏链接。

Regards
富士屏和屏之间是以太网链接还是串口连接,需要另外编协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富士的触摸屏为例,你可以:
 1、为你的PLC添加通讯模块,以接驳两个触摸屏。
 2、PLC与富士触摸屏链接,富士触摸屏的另一个通讯口与另一台触摸屏链接。

 Regards
富士屏和屏之间是以太网链接还是串口连接,需要另外编协议吗?

UGLINK协议,内置。至于那个口,无所谓,你设定端口功能就可以了。

也可自行编制协议。

网友E:
如果是三菱的屏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