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

楼主(2010-06-29):
三菱PLC(A2US)与电脑连接线是怎么连接的?请哪位大侠指引。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个最好用原装的SC-09;

网友B:
老的A的,编程口是不是25芯的,如果是用SC-09的拿掉一头就可以

网友A:
是25针的,不过你电脑上自带COM口的话,用普通的SC-09可能连得上;
用USB转换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C:
用sc-09电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