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9):
台达触摸屏AS35THTD,三菱FX1S,用DOP--FX的专用电缆,上电时触摸屏显示初始化错误,Initial PLC control area fail! 专用电缆换了也不行,检查触摸屏和PLC的通讯参数也没有问题。(PLC是旧的,里面旧的程序被清除后输入新的程序,不知跟通讯错误有没有关系)。求救!!

网友A:
再次检查一下通讯参数是否一致,所使用的通讯口与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B:
屏里的程序是不是对FX系列PLC的?

楼主:
确实没错,是对应FX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