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9):
一个DC12V 的小继电器   接入DC110V的电源中 怎样使110V电压降下来  请高手指教 越简单越好

楼主:
怎样才能叫12伏的继电器工作 ?我串入电阻  电阻功耗大发热大 !谁有共好的办法  请高手留下宝贵的脚印

网友A:
为何不用110V直流继电器

网友B:
不要求输出电流带载能力,用电阻分压就可以。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用专用的串联型降压稳压器集成电路,
或者使用TL431这类电路,或者使用分立元件搭建一个稳压电路。

如果输出电流较大,可以用专用的降压DC-DC集成电路(开关电源)。

建议换继电器!

网友C:
建议换继电器!

网友D:
是啊
换个继电器岂不是容易的多
直流电很难调啊

网友E:
楼上的全说了

网友F:
呵呵;直接换继电器就行了;

楼主:
直流110V继电器 没有卖的呀

网友G:
使用12V开关电源

网友H:
交流220v 输出直流12v 的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I:
1,最为经济的是换个DC110V继电器
2, 买个降压电路板

网友J:
如果只是一个继电器,而且普通的,那还不如换个继电器算了

网友K:
方法有多种,但不知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法。

网友L:
直接用220VAC小型继电器代换24VDC小型继电器即经济又实用,不需大动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