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9):
请教个问题:关于自动断路器的选型问题,有经验的师傅麻烦指点下,最好有大概的估算过程

现在有一条生产线,用电设备全部为电机,功率计1700KW,功率因数0.8,配电柜内设有补偿,可以到0.9
这个时候总的自动断路器该选择多少安培?断路器的上侧是变压器的配电柜没有设功率补偿

还有这类断路器4000是一个外壳等级,6300是一个外壳等级

麻烦了

网友A:
电机额定总电流约1700×2=3400A,再除以功率因数0.8运行电流约4250A。考虑电机起动电流的冲击,万用断路器壳架电流等级为6300A,长延时整定值为5000A,全部运行后可在断路器上根据电流再设定。

网友B:
这是什么等级呀,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