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9):
今天我一河北的客户给我电话,说在我这订购的一台1.5kw 220的变频器当运行频率低于8就无法运行了! 当时我以为是设置的参数有问题!于是就电话指导重新设置调试了一下,可调试完的结果还是一样,当是让我很费解! 后来又仔细询问了一下负载和电机!当说到电机的是,客户告诉我是380V的电机,我就随口问了一下电机的链接方式,结果我发现了问题的所在!主要原因是电机的接法是角接的380v电机,而变频器选择的是220的变频器,这样就会造成转矩的降低,经过重新连接后把角接改成星接后! 电机正常运转! 这个问题虽然是一个很平常不过的问题,可是我们往往就会忽略在这种小的细节上浪费时间,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经验要共享。广告必须删除。请原谅。技术论坛,不许做商业广告。

网友B:
楼主 :一定是说反了

网友C:
单相变频器输出三相为线电压220V,你改为星接电机线额定电压为380V倒正常了,见鬼了吧,貌似普通3.7KW以下的三相异步交流电机角接线电压必须是220V,星接电压达不到,低频扭矩小,转不动的

网友D:
问题一定是说反了

网友E:
有380V星形改220V三角形接法的电路图么?能发给小弟学习学习,shanxiaoli123456@126.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380V星形改220V三角形接法的电路图么?能发给小弟学习学习,shanxiaoli123456@126.com
就是电机接线盒的短接片改一下:星点拆开,竖向短接。不会同时用两种电源,就不用电路转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