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9):
[三菱] FX-2n PLC 采用数字控制顺序切换

哥们,用16、10进制数控制4个输出点进行顺序切换的吗
类似于把D里的数转换成8421码或其它的输出,欢迎探讨,赐教!

网友A(2010-08-04):
那不就是译码指令的作用嘛。

网友B:
D0=K13由Y3Y2Y1Y0输出
D0放13,由Y3Y2Y1Y0输出。类似可以使D0=15,请看看结果就明白了.So easy!Right?Just do it。Don't be l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