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9):
我们有台设计容量为400KW的电机需要变频调速,不知选用380v变频器好还是690v变频器好,当然变频器电压选好后,就可以定电机的电压了

网友A:
价格应该差不多,没咨询过。但高电压等级的电流小(比低电压等级的同功率的)。

网友B:
一般厂家都是690V的要高一些;
具体差多少可能每个品牌都不太一样;

网友C(2013-07-11):
690V的配线电缆比380V的要求小

网友D:
电机基本上是通用的,只是改一下接法!
变频器690v的要贵一些!

网友E:
电压高,价格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