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9):
又听说690V变频器,还听说过660V变频器,不知道二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哦,西门子的6SE70装机装柜工程型变频器有一栏电压等级660-690V;是针对进线电源而言。

楼主:
、AB\ABB是690V

网友B:
这个是对电源电压而言的,不过一般这个规格的用这两种电压没什么问题;只差5%;

网友C:
不要看成是两种电压,实际上是一种电压规格,如380V电源,又称作400V电源,或称0.4KV.一为负载电压,一为空载电压吧.作为一个电源,允许有5%的压降降在电源内阻和线电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