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9):
我们要上一台690V的变频器,电网电压为6KV,请问是使用一台常规的电力变压器把6KV降为690V,再通到变频器,还是要使用所谓的整流变压器器?

我把帖子移到这里,希望变频器高手解答。。。。。。。。

网友A:
一般用整流变以适应变频器的整流特性,如果是12脉整流单元,所需变压器得是星角两个副边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变频器厂家的要求为准最佳
一般的变频器均是以普通电源变压器作为电源供应者的
我所用的6KV变频器、400V变频器均是如此

不会吧,6KV变频器,里面肯定有台变压器的

网友C:
如果是变频器,就是变压器二次输入变频器,如果是逆变器,就是整流变压器直接整流成直流输入逆变器。第一种的成本少,适合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变频器,就是变压器二次输入变频器,如果是逆变器,就是整流变压器直接整流成直流输入逆变器。第一种的成本少,适合采纳。

还是没有正面回答

网友C:
你没给任何条件,怎么回复呢?这样说吧,对于单机传动。采用电力变压器,6KV变690V;变频器供电。

网友D:
得先变压,再进进线电抗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得先变压,再进进线电抗器
有这个变压器,电抗器可省略了。当然这是针对一对一供电的电源变压器而言。

楼主:
6KV变频器前面可都是有移相变压器的

网友C:
不太清楚,你的系统需要12相整流吗?还是就是3AC690V的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