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9):
各位高手,老师们,我有个 问题想问哈大家,就是我厂里设备的地线直接接到厂房钢结构上,昨天我在用电焊,电焊的地线也接到钢结构上,结果设备的线烧了,我问哈市电焊的地线引起的吗?

网友A:
1钢结构厂房应该有良好的接地,2用钢结构厂房连接当电焊地线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两回事。

网友B:
可能电焊电流流过设备线了,查线路

网友C:
钢结构的引出接地不良,再加上点焊机的而出电流就近从设备的保护接零走了,所以烧设备的地线了。

网友D:
可能你焊接时,电流唯一经你那电线走过了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是的

网友F:
工程上焊接结构、管道等,可直接与大地相连,但不能与电气、仪表专用接地极相连,容易使电气仪表设备损坏。
电焊接地线不能接到电缆保护管上,可烧坏电缆及软管,损坏设备

网友G:
焊那里就把搭铁线接哪,就不会烧别的电器了。你的焊接点和钢结构是通过设备接地线连接的,所以把设备地线烧了。

网友H:
是焊机的地线和焊接母料接触不良导致电流从设备的接地线过把设备的线烧坏。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查出来了,是设备的线太细了,跟电焊无关。

网友I:
谈到这个,我也有个问题,我公司有台焊机地线就是不能接到钢构上,要是接到钢构的话,那肯定要烧电源线的,别的焊机又没事

网友J:
电焊电流流过设备线了,焊接作业的地线必须接作业点。

网友K:
钢结构厂房接地一般没问题的,但最好自己在另作几处接地,因为,钢结构接地大多是靠地脚螺栓,就是固定钢柱的那些螺栓,但那些螺栓大部分都是包裹在混凝土里的,

网友L:
楼上师傅说的有道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