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6-29):
求教大侠们上面图的每行的意思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MOV D1000Z1 D500
MOV C110 Z1这里的Z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Z1是变址寄存器,
D1000Z1会根据Z1的值不同代表不同的地址
Z1=0,D1000Z1表示D1000
Z1=1,D1000Z1表示D1001
Z1=2,D1000Z1表示D1002
.......

网友B:
你的程序不全,虽然能解释,可也是就指令说指令而已。所以,你不如参考三菱FX编程手册,上面有详细的指令功能介绍。

网友C:
参照手册,不懂的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