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06-30):
两个扭子开关如何实现互锁,即拨动开关1时,再拨开关2无效,但是拨动开关2时,可以拨动开关1,谢谢

网友A:
说的太简单 ,不理解

网友B:
2串在1的常闭,1串在2的常开

网友C:
先在纸上画一画,然后连线试试看。

网友D:
你的这两个开关是要跟接触起接在一起才能实现你说的那中情况,否则单一的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