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伺服型号

楼主(2010-06-30):
在一本点胶控制器的产品目录上看到一款产品用的伺服马达,该马达尺寸比一支记号笔稍大点,据说好像是松下的,不知群里可否有人用过这种尺寸的伺服或者步进马达!

之所以要这种尺寸是因为这支马达是握在手里挤胶用的

网友A:
这么少的尺寸,好像伺服电机最少是50W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比50W的更小一点的,不过我想是可以做的,如电脑光驱用的也有步进电机,做到很少了,楼主应可以找到需要的电机。

网友B:
有没有型号?

楼主:
就是因为没型号,所以才难寻的。不是电脑光驱的那种。形状就像是一支大号的记号笔。

网友C:
是松下50W的。电机型号为MSMD05ZP1U,驱动器型号MADDA1205.长度尺寸比记号笔还要小。有事联系15829763098

网友D:
小声问下,见过的点胶机都是气动的,请问您伺服驱动的点胶机,是不是更稳定啊?
有没有型号,谢谢LZ!

楼主(2010-08-13):
气动的胶阀对于黏度很高的胶水很难做到定量控制,用电机带动螺杆挤胶,可以通过螺杆转动的圈数来精确控制胶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松下50W的。电机型号为MSMD05ZP1U,驱动器型号MADDA1205.长度尺寸比记号笔还要小。有事联系15829763098

谢谢,不过直径还是有点大。想要个在法兰直径在25mm左右的马达,步进的也可以用。